求助;电机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6-04-23):
    我在一个食品厂里工作,里面一个送盖装置,老是没原因的跳闸, 它是由一个风机和一个震动器连在一起的,通过时间继电器来工作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性的跳闸,一直找不到原因,有这方面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没原因老是跳闸,也就是说跳闸后接着还能启动。你可以查下连线,看有无接触不良的现象(因为受振动的影响)。还有停止按钮不良、接触器内部线圈的两个插脚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莫名奇妙的故障。

网友B:
一个风机和一个震动器是感性负载起动电流较大,当超过额定工作值时会跳闸,可加一个软启动装置.

楼主:
 软启动?? 没试过的,可以帮忙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你们那电网电压是否稳定
有没有软起动器?
如果没有你可以检查一下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看一下电器连接是否可靠?
主回路是否有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D:
跳闸的原因很多,是空气开关还是热继电器?具体情况不好说。

网友E:
有可能震动器线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