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如何校验仪表新手接触仪表请帮忙~!

楼主(2006-04-23):
我是刚接触不久仪表的不知道如何校验仪表和调零点迁移~!我们是E+H仪表~!需要的工具我们都有~!请各位尽快帮忙~!不胜感激~!敬礼~!

网友A:
是进口的吧,这个没弄过!

网友B:
是指的压力表么?
用表内的滑棒分别点零点和量程就行了.

楼主:
那零点迁移怎么弄啊~!谢谢~!

网友C:
你的仪表是智能的吗?如果是智能的而且是HART协议的可以用手操器来达到目的,而且在表上有零点和量程按钮,也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如果是普通的,有两个电位器,一个为调零点的。另一个是调量程的,都有标志。如果是PROFIBUS/PA或者其它协议的智能仪表就只能用手操器达到你的目的了。手操器有275和375两种型号,375支持多种协议,275只支持HART协议。

网友D:
是E+H那个型号:PMC6**,还是PMC7**,发邮件,我告诉你。
tjzkb05@126.com 张工

楼主:
是智能呢~!E+H的老式的~!有专用的手操器~!

网友E:
有手操器么?去资料库下个中文操作说明啊,一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