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考什么

楼主(2006-04-23):
本人技校毕业,从事电工六年了.现在想考一个高级证,但是不知道要考些什么内容,也没有什么把握.小弟希望各位前辈能够在此指点一二.拜谢了

网友A:
分四大版块.1电子技术2电力电子技术3自动控制技术4PLC电子技术包括:1安装调试锯齿波发生器电路2 安装调试三角波方波发生器电路 3 安装调试单脉冲控制移位寄存器电路4:安装调试脉冲顺序控制器电路5安装调试数字定时器电路.    电力电子技术包括:1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电感性负载)接线、调试2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接线、调试、测量与分析3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电感性负载)接线、调试、测量与分析4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接线、调试、测量与分析5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大电感性负载)接线、调试、测量与分析

网友A:
自动控制技术包括:1514C直流模拟式电流、速度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接线、调试2西门子MMV交流变频调速装置三段固定频率控制系统接线、调试及测量3西门子420交流变频调速装置三段固定频率控制系统接线、调试及测量4西门子MMV交流变频调速装置四段固定频率控制系统接线、调试及测量5514C直流模拟式电流、速度双闭环可逆调速系统的接线、调试6514C直流模拟式电流、速度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接线、调试                PLC包括:小车,混料罐,滑台,机械手,红绿灯,编程及排故. 四大版块每个块里抽1题,共4题,240分就通过了

网友B(2009-03-27):
兄弟我也考啊 ,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