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6-04-23):
有一部电动运输车供6个加工点(下称工位)使用,对小车的控制有以下几点要求:
          1:PLC上电后,车停在某工位,若没有用车呼叫时,则各工位的指示灯不亮,表示各工位可以呼车:
          2:若某工位呼车(按本位的呼车按纽)时,本位的指示灯亮,表示之后再呼车无效:
          3:当呼车位号大于停车位号时,小车自动向高位行驶,当呼车位号小于停车位号时,小车自动向低位行驶.当小车
            快到达呼车位时,自动降速(用变频器)行驶,到达呼车位时应自动对位停止,如有过位,应自动低速回位,直到对位
            准确.
          4:停电后再复电,小车不会自行启动.
          5,各工位的限位开关,呼车按纽,都是可自动复位的:

网友A:
和学生时代实验室弄的那种电梯程序差不多嘛。

网友B:
楼主的题目是毕业设计题目吧

网友B:
你说的控制要求我倒是可以编写梯形图程序,只是如果是老师的毕业设计题目,那还是希望楼主自己动手编写程序,那样,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lesing.du师傅你好:以上要做的程序是单位上考核的题目,麻烦你给
        些帮助.

网友C:
应该是老师出的题目吧.

楼主:
大杨师傅:不是老师给的题,是单位给的考核

网友D:
用传送指令定义站号,用比较指令比较站号大小,然后确定运行方向,ok

工控啊!

网友:
如果采用Siemens、三菱可以联系我:hylotus@sina.com.cn,一直在线!!

网友B:
既然是单位的题目,那您采用的什么厂家的PLC?什么型号?

楼主:
采用的是OML公司的CPM2A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联系我0371-66961197

网友F:
很简单的题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网友G:
用cmp+mov指令

网友H:
你是什么专业阿

网友I:
可这样考虑:
1、利用中间继电器记忆各工位的呼车信号,当在本工位时解除(或用本工位用车结素解除)。
2、用各工位的呼车信号带动一个总的呼车信号。这样,呼车信号就有点象抢答器的功能,有人呼车时,只有一个工位信号接通和总呼车信号通。
3、将总呼车信号常闭串入呼车按钮信号中,就实现了互锁。
以上解决了呼车信号的问题。
剩下的时解决小车的运动:

网友J:
自己动下脑筋,你会发现其实是很简单的哦

网友K:
很简单,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留言给我!

网友L:
请问一下怎么检测小车的位置,怎么知道它就要到达了!请各位赐教!!!!!!!!!!!!

网友J:
随便了,限位\光电都可以的,编好号,放到数据寄存器.

网友M:
 请问各位大虾,这道题目要用cmp+mov指令吗?怎么编,我怎么都不要用到这指令呢

网友K:
用MOV指令,分别把小车停留位置与呼叫位置存在D0与D1里,然后比较D0和D1,大了就走一个方向,小了就走另外一个方向

楼主:
石头的温柔:大师,你好!你所说的方案。我看了,可以解决小车的
运动方向。但是小车运行后的定位怎么解决?如小车在工位停位不准,若有过位现象,如何能使小车能自动回位? 请赐教!

网友N:
这个方法好。D0为小车的位置,由编码器输入。当有呼车时把呼车位存入D1,|D1-D0|>A(常数)时高速动行,小于A时低速运行。D1-D0与0比较来决定方向。
你用什么PLC?如果有模拟量,你还可以以更温柔的速度控制。 QQ:32780021

网友N:
QQ:32780021.暂住广州,可QQ联系。

楼主:
Rover: 你好!我用的是OML公司的CPM2A。我就是在小车定位这里过不了关。能否赐教?

楼主:
Rover:我没有QQ

网友N:
没办法给你说清楚!

楼主:
Rover:在吗 ?我借别人的QQ用用

笨!

网友:
怎么现在的人都想着不劳而获呢?
为什么自己不会多想一想再去问别人呢?
这样还能有进步吗?

网友K:
过位现象??不懂了??为什么会有过位?
你是用什么信号来给PLC知道小车的位置?限位开关吗?

网友O(2006-05-25):
接近能好点

网友P:
请问是三菱的PLC该怎样做啊,希望大侠们能够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K:
你用的是三菱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P:
F1系列的

网友P:
三菱F1系列的,谢谢帮忙!

网友K:
原理基本一样呀!按钮位置和小车实际位置比较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那个的指令手册,所以不能完全告诉你怎么用

网友Q: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Q:
你不是有限位开关吗,你可以用1秒的时间来判断小车过位了没有。如果过了位,那么限位开关就会复位,那么在让他倒回来

网友R:
 怎么现在的人都想着不劳而获呢?
为什么自己不会多想一想再去问别人呢?

网友D(2006-07-16):
限制位置的问题主要是设置检测信号,如果把检测信号设置好了,程序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