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台达驱动器

楼主(2006-04-23):
to lesing.du
一个台达驱动器与一个伺服电机配套使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用三个电机,那就得要三个驱动器,这三个驱动器怎么同时和电脑通信呢(我用驱动器直接连接电脑)

网友A:
三个台达驱动器同时和电脑相连确实有问题,因为RS-232通讯接口为“点对点"通讯方式,只能和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而如果你要同时与三个台达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只能使用RS-485通讯方式,它支持一点对多点的通讯。所以说你要有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卡才可以实现一台电脑控制三台词服电机的过程。

楼主:
那如果用PLC和驱动器相联呢?PLC接口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A:
台达PLC既有RS-232C通讯口,也有RS-485通讯口。

楼主:
那我跟老师商量一下,让我加一个PLC,听说他实验室很多,我随便拆一个就可以吧。不过我看台达驱动器的说明书,它是上位机和PLC相联,下位和电脑相联。我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A:
家有小熊:
你那里也有台达的PLC吧。如果使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还是比较方便的,只要编写梯形图就可以了,而且台达PLC有专门用于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指令,比如原点回归,绝对定位,相对定位等应用指令

楼主:
老师那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他整天不在这里。
不过他让我用VB编程实现轨迹,并且要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我的设备还必须得和电脑相联

网友A:
用VB编程可以实现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可是台达伺服驱动器只有RS-232、RS-485、RS-422三种通讯方式,而你的电脑也只有RS-232通讯口或者USB口可以实现PC(电脑)与此服驱动器的通讯。
而RS-232又是点对点通讯,即通讯RS-232只能和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如果你没有RS-232转RS-485的卡,那真的没有办法了。

楼主:
没有卡也没关系,老师也不一定把实物作出来,我用驱动器和电脑相联,理论上先得能实现,理论上通过了老师就会去买转接卡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VB怎么来给驱动器发信号

网友A:
你说的上位机和PLC相连接我知道,下位机和电脑相连不太明白。
伺服驱动器在与PLC相连接时,PLC是上位机(监控设备),伺服驱动器是下位机(被监控设备)
此服驱动器与PC连接时,PC是上位机(监控设备),此服驱动器同样是下位机(被监控设备)

楼主:
那我把概念弄错了,不好意思
CN1和PLC相联,CN3和电脑相联

网友A:
CN1与PLC相连接是指的通过外部的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器时的接线方式,其实如果PLC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时,也可以将伺服驱动器的CN3连接至PLC的COM2(RS-485通讯口)

楼主:
其实老师让我做的毕业设计固高已经生产出来了,老师就是让我做一下,但是我们这边也没有固高的说明书,里面好多东西我都不懂,机械结构能设计出来,软件方面因为以前没做过还挺棘手的

网友A:
你不知道通过VB发些什么数据内容给台达伺服驱动,使其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对巴?这就要学习一些关于协议的内容了,Modbus协议涉及到的内容很多,短时间内全部学会也不大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完全学会,你把你的控制要求写出来,我告诉你要发些什么数据给伺服驱动器

楼主:
伺服电机用软件怎么给他发信号呢
我看见论坛上有人用VB中MSComm控件来控制

楼主:
我就是要根据电机的转角计算出点的位移,然后把点走过的路经在电脑上显示出来,老师让我求正解,也就是知道电机转角求点的坐标,我已经写了一个函数可以根据电机转角求出点的坐标来,我不知道怎么控制电机动

网友A:
比如你要让台达伺服驱动器转动1圈,那你就按照下面的数据格式给次服驱动器送数据:
头码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数据内容 校验码 尾码

楼主:
我不懂啊
头码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数据内容 校验码 尾码,每一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
是不是当我设定伺服电机的速度后,伺服电机的转数会被记录在存储器内,那我只要读取存储器的值就可以得到电机转角,进而就可以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有人打电话过来

网友A:
伺服电机电机每转一圈(360度)需要10000个脉冲信号,此服驱动器的参数P1-16里面可以设置伺服电机的脉冲数,比如你36度,那你就要将P1-16设置为1000呀。

楼主:
那你现在有时间帮我解决了吧

网友A:
你如果要通过PC控制伺服驱动器,你要将伺服驱动器P3-xx通讯参数进行相应的设置,设置完成后,PC才能够与台达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

楼主:
那我这种情况应该选速度控制模式还是位置控制模式呢
我要让他以一定的速度旋转

网友A:
你要读取此服驱动器的旋转的角度,可以将P0-04=00(电机回授旋脉冲数),P0-05=01(电机回授旋转圈数),然后读取0004、0005的内容就可以知道电机旋转的圈数以及脉冲数了,你再通过计算就知道电机的旋转角度了

网友A:
你要实现精确定位的话就要使用位置控制,当然位置控制模式下,电机的转速是可以设置的,你可以通过P2-36~P2-43来设置转速。比如你要让伺服电机以500转/分的速度从A点到B点,那你就要将P2-36~P2-43的一个参数设置为500。

楼主:
我选位置控制模式还是速度控制模式呢

网友A:
你明天去接一个词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记得要拿上CN3口的通讯线,按照说明书上的进行参数设置后,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串口软件,你先调试一下,实现此服电机的位置控制,你就会明白很多,只看说明书不操作有时候不容易理解

楼主:
这两种控制哪种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A:
速度控制简单一点,但是速度控制情况下,不能实现定位功能呀,也就是说在速度模式下,只要伺服电机启动后,他就会一直旋转,直到你将启动信号断开为止。你要控制机器人手臂,肯定要使用位置控制。

楼主:
串口软件放到哪里?驱动器上吗

网友A:
串口软件放在电脑上,你在软件中写入相应的(符合Modbus协议)数据,此服电机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动作。你应该有个人电脑的。

楼主:
先不用带负载调试一下电机是吧?我待会给你个网站你可以看一下我要做的东西,指点一下

网友A:
其实我提供的串口软件应该就是使用VB或者VC编写可视化软件。而且我们部门有人已经使用VC编写出控制PLC的软件,他们也可以编写控制伺服驱动器的软件。好像不是很难。关键是要知道电脑发送给伺服驱动器的数据内容,
比如你要读取此服驱动器上地址为0004的内容,那你就要发送下面的数据(ASCII模式):
3A  01  03  0004  0001  校验码(需要计算)  0D 0A

楼主:
将这个写到软件上,读出驱动器的数据内容后放到什么地方
我再到哪里去取数据呢

楼主:
http://www.googoltech.com.cn/web/chi/product_list.jsp?module=教学产品&content=产品目录
我做的就是这个冗余并联机器人

网友A:
写入的数据以及读出的数据均会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出来的。
3A(头码) 01 (通讯地址) 03 (功能码:读取) 0004(要读取的参数地址) 0001(需要读取的参数个数) 校验码  0x0D  0x0A[尾码]

网友A:
你所使用的台达的伺服驱动器的精度没有那么高819200脉冲/转,台达的只有10000脉冲当量/转。

楼主:
我要用VB编程的话肯定得知道电机转角,我这个从哪里读取呢

楼主:
电机的精度有关系吗?
老师让我用这个,他那里有

楼主:
我要用伺服电机必须得用这个串口软件是吧?

网友A:
既然老师让你用,那10000脉冲/转的精度就应该能够满足毕业设计的要求了,10000脉冲/转,也就是说,伺服电机能够移动的最小角度为360度/10000=0.036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控制要求吧

楼主:
驱动器的精度不用那么高,我们老师想做个演示实验用的

网友A:
你如果要用伺服电机当然不是必须要用这个串口软件。而是需要你自己用VB编写程序去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呀。我只是提供一个软件让你熟悉一下:如何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台达的伺服驱动器而已,从而也熟悉一下通讯控制时,需要对伺服驱动器设置那些相关参数。

楼主:
哦
那个串口软件有VB的源码吗?我可以参考一下
我要编程时还要考虑到Modbus协议是吧

网友A:
这个串口软件没有VB的源码,倒是有一个串口软件(控制PLC)有VC的源码。你编程时当然要考虑Modbus协议了,不然你送给伺服驱动器的数据它怎么认识,你只有按照Modbus协议给台达伺服驱动器发送数据,它才认识这些数据,从而执行你的动作。

楼主:
VB 怎么编MOdbus?
把Modbus编好,然后调用吗

网友A:
关于编程方面我倒不是很清楚,我见它们编写的程序里面好像有一个启动串口连接的程序,应该有一个Modbus的函数吧。我们在使用他们的软件时,只要在界面上按照Modbus协议格式写入要发送的数据,点击“发送“,PC就会将写入的数据发送给伺服驱动器、PLC、变频器等等

网友A:
而且他们也会用到一些“控件“,这些知识我不是很明白,可能还要请教你们,刘版主应该经常用串口软件,可以向他请教一下。

网友:
MOdbus 只是一种格式而已。

楼主:
驱动器可以通过自身面板设置让电机运转吗?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设置驱动器的参数,控制电机转速,然后根据Modbus协议编程读出驱动器存储区电机的转角,再进行运算
这样对吗

网友A:
我先回去了,明天晚上再聊,明天白天要做测试,还要编写手册。可能只有晚上才会有时间,你明天可以先去拿一个此服驱动器以及伺服电机以及通讯线,先熟悉一下此服驱动器的动作过程。关于参数设置方面参考ASDA系列说明书应该就可以。

网友A:
驱动器可以通过自身面板设置使其运转,但不能只通过面板实现位置控制。你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发送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

网友A:
其实你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对三台词服电机进行控制,用PC对伺服电机的位置进行监视,通过读取相应地址的内容来获得电机旋转的角度,从而计算出机器人手臂的位置呀

楼主:
外部端子是什么?

网友A:
就是通过CN1接口去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既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去控制,也可以通过通讯去控制。家有小熊是什么学校的?

楼主:
刘版主在Modbus方面也是个高手把
我在用VB编程时应该怎么用这个协议呢

楼主:
山东大学

楼主:
CN1不是和PLC连接的吗?我明天问问老师能不能给我个PLC

网友B:
按照Modbus格式组织数据发送,接收到的数据按照Modbus格式解码。

网友B:
你的老师恐怕不会给你PLC的,你的工作应该不需要这个东西。

楼主:
Modbus协议得根据自己需要编写还是有统一格式

网友A:
Modbus协议不用你编写,你要做的工作是:按照Modbus协议去给伺服驱动器发送数据。

楼主:
原来你在啊
就像你昨天告诉我的发送数据的格式吗
头码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数据内容   校验码  尾码

网友A:
其实Modbus协议只是某公司规定一种通讯协议而已,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需要读取台达伺服驱动器某一个寄存器的内容,你总不能发一些汉字给伺服驱动器吧?那样的话次服驱动器不认识,它只认识(接受)符合Modbus协议的数据,就像咱们上小学时,只懂汉语,别人和你说法语你不能听懂。

楼主:
我在看驱动器的说明书,你昨天说
 “其实你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对三台词服电机进行控制,用PC对伺服电机的位置进行监视,通过读取相应地址的内容来获得电机旋转的角度,从而计算出机器人手臂的位置呀”
外部端子是什么?可以从它输入或者读取数据吗

楼主:
伺服系统基本方块图上,编码器信号处理返回到CN1,编码器是不是可以读取电机的转速转角?但我电脑是接CN3,电脑是不是就没法接收电机的状态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处理应该返回到CN2吧?怎么可能返回到CN1?

楼主:
图上这么画的,编码器连CN2,在经过编码器信号处理,返回到电流信号处理、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CN1

网友A:
家有小熊您好:
先不要急于整个项目的系统设计,规划一下:你要对伺服驱动器进行什么动作,比如设置什么工作模式,设置那些参数,需要读取它的哪些寄存器,需要写入伺服驱动器的那些寄存器,写入什么内容。将这些统计出来之后,再去看Modbus协议,之后才可以编写程序。

网友A:
不能吃饭,我们12:00下班。

网友C(2006-05-29):
    看后受益非浅,谢谢。
lesing.du:你好!
      我刚学伺服,向您请教问题。谢谢。
      纺织机上有个储纱的圆筒,上面的纱是一层一层排列的,用伺服电机控制圆筒的转速,纺织机开始工作后从圆筒上获取纱线,这时伺服电机要跟着转,送纱线,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刚好跟上织布的速度。一旦调整好后,就一直这样织下去。圆筒上纱的直径在不断减小,伺服速度在不断加快。
请问:
1、伺服驱动器工作在什么方式,
2、伺服速度在不断加快,PLC控制驱动器因该怎样调速。
3、盼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D:
凑个热闹
没想到工控网也可以这样聊天

to: gaocn
伺服驱动器设为转矩模式,这个系统应该属于张力控制的范围,速度是自动调节的,不是由PLC控制的

网友C:
向jena请教:
      张力控制应该选用哪种传感器。是否是这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作为伺服驱动器扭矩的输入信号?谢谢答复。

网友D:
传感器?我也不清楚,我只会理论上讲的,呵呵,不好意思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设备,可以得到信号,可以将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信号反馈给驱动器,从而作为转矩控制的输入信号

网友C: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能提供张力控制设备的型号吗?

网友D:
每个厂家的型号都不一样的,你直接找厂家或者代理商问吧

网友E(2007-06-25):
 请问400W的台达驱动器.一般调哪几个参数.请高手能否给我讲的清楚点.谢谢

网友F:
看你做什么用途了?

网友G(2009-06-22):
各位师傅不知道有没有台达的数据线型号是ACAB230的驱动

网友H(2012-09-13):
各位师傅:VFD-004S驱动器控制200W变速电机 需要调节那些参数,怎么调谢谢了!

网友H:
补充说明下是台达的VFD-S004S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