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夹具怎么作?

楼主(2006-04-23):
一块200*200*0。8MM的不锈钢板,卷成一个圆筒,再焊这条直线。
这个有点难啊,夹具不好设计。

网友A:
先将钢板以R=8的倒圆中间对折,然后再倒成圆。参观过德国的一条线就是将钢带卷成圆管,工作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B:
搜‘卷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