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遇到的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04-23):
车间新安装一台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机械部分相撞事故,怀疑程序有问题,修改程序,加了很多互锁条件,自以为OK了,谁知过了一周相同的事故又发生了。后来在变频器前加装滤波器,PLC与变频器之间用屏蔽线,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A:
电器干扰确实很讨厌,但只要判断正确方法得当,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么样知道周围的环境中有没有电磁干扰,或着其他的信号干扰呢?

网友C:
问的好!·我也想知道!没沉也顶一下。

网友D:
楼主不愧是个老练的师傅。分析的很对。处理的也不错。

网友E:
请问什么样的滤波器?

网友F:
接地好没有那么严重/是plc

网友G:
控制信号线需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而且不能与大电流线平行。

网友H:
这个就是变频器产生的频率对其它设备的干扰。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也是对其它设备的电缆加屏蔽后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I(2006-06-25):
调节变频器的载波率,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J:
   我也很想知道怎样来判断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 这我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有几个现场都这样, 当时调试好了走了, 运行一段时间后 产品精度不行了, 只能再回头去解决. 应该说对干扰也有些认识, 但对它的严重性可能还是认识得不够.
   更多地原因是现场上了其它设备, 对我们的设备产生了影响 ,具体原因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重新打地桩,将传输距离缩短,主要用了这两招.
   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