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疑惑!!!

楼主(2006-04-23):
  本人看到一个三菱PLC指令的应用.是有16个指示灯接K4Y0的输出端,要求有时有些灯亮,有些灯灭.又有时灯全开,有时全关,语句表如下:
   LD  M8000
   MOV K4Y0 K4M0
   LD  X0
   WOR(P) K31709 K4M0 K4Y0   (开灯)
   LD  X1
   WXOR(P) K33826 K4M0 K4Y0  (灭灯)
  请教以上指令能实现吗?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第一步 将K4Y0的零状态传送到K4M0.
  第二步 X0从OFF-ON变化时将31709的二进制和K4M0或运算,Y0,Y2,Y3,Y4,Y6,Y7,Y10,Y11,Y13,Y14,Y15,Y16状态为1.
  第三步 将K33826与K31709进行或异运算只能将灯全开.

网友A:
    WXOR(P) K33826 K4M0 K4Y0  有误!

楼主:
  TO  mengyoutfl:  谢谢你,以下观点请指正.
  我认为也是有误,WXOR运算是S1,S2不同,D为1,否则为0, WAND运算是S1,S2均为1,D为1,否则为0.
  第三步要想灭灯应该用与运算指令
  即: WAND  K33826 K4M0 K4Y0

网友B:
33826>32767

好人一个啊!!

网友:
是的,上面有问题,不过原理解释的对,只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刚刚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你能解释一下"X0从OFF-ON变化时将31709的二进制和K4M0或运算,Y0,Y2,Y3,Y4,Y6,Y7,Y10,Y11,Y13,Y14,Y15,Y16状态为1}和"将K33826与K31709进行或异运算只能将灯全开:这些是怎么算的吗???
最好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D:
以上的解答不够详细:
一.在X0与X1都OFF时,灯全灭
二.在X0闭和的第一个扫描周期,M0--M15状态为0,31709转化为二进制是111101111011101所以(Y0.Y2.Y3.Y4.Y6.Y7.Y8.Y9.Y11.Y12.Y13.Y14)状态为1,在X1闭和之前,保持这种状态.
当X1闭和后,在第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Y0--Y15全亮,当第二个扫描周期时,
M0--M15的状态为1111111111111111,程序在第四句时,Y0--Y15状态全为1.在第六句时,33826的二进制为1000010000100010,所以又出现上面()中的状态为1,在X0与X1不变的情况下,灯在全亮与()中的状态之间变化.
三.当X0不闭和,而X1先闭和的情况下,第一扫描周期结束后,[Y1.Y5.Y10.Y15]状态为一,第二周期结束后,灯全灭,第三周期[]状态,第四周期全灭****,在X0闭和之前,不断循环.
当X0闭和后,又在全亮与()中的状态之间切换.
不一定是最详细的,但已尽力,呵呵.

网友C:
真的非常感谢聚沙成塔,让我明白了这段程序的意思!!!

网友C:
聚沙成塔你好:我想问一下WOR和WXOR有什么区别,是不是WOR是有1出1全0才出0而WXOR是相同出0不相同就出1啊??它们是针对每一位数的吗?还有"当X1闭和后,在第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Y0--Y15全亮,"为什么会全亮呢?1000010000100010和K4M0进行WXOR运算时就等于1111111111111111吗?

网友D:
答楼上,你说的或运算与异或运算是对的,
在X1闭和前,M0--M15的值是111101111011101,X1闭和后与1000010000100010进行异或运算所以出的是1111111111111111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是刚开始学习PLC,希望认识一些朋友,共同学习交流,实际上学习PLC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个机器,机器只知道开或关,那就是数字量1,0.
   本人QQ:576864343, 白衣似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