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开环闭环可以用软件实现么?

楼主(2006-04-23):
最近开始学习伺服系统。。看了精华区里的一些帖子。。现在跃跃欲试。。实验室有一套固高的试验台。包括固高控制卡。松下的驱动器及交流伺服电机。里面的硬件部分已经是连接好的。。应该是位置控制。。因为刚开始接触。先从开环控制开始了解pc.控制卡。控制器。电机之间的通讯。。接着在学习闭环的控制pid整定什么的。。。准备用vc编程。。在硬件连接好之后可以用软件把闭环转程开环么。。比方说让某一个反馈量。。不和输入量相比较。。。。
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看了一会变成手册。有设置开环闭环的函数GT_OpenLp()
请问。。是不是说。。。在硬件配置的时候。。可以直接连接成位置闭环控制。。就是说三个闭环全闭上。。用的时候用软件控制就可以了。。。
还有。。可不可以编程直接控制里面的dsp。。。想学一些低层的东西。。如果全用提供的库函数很多细节好向就学不到了

网友A:
我在伺服控制器里就看到一些开关器件,把图绘出来后看出有的连接输入、输出,有的连接一些反馈回路,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用软件控制其闭环开环的。

网友:
我很怀疑,在你的连接方式下,固高有闭环控制的能力

楼主:
刘老师:
你好!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学校实验室的固高试验台已经连接好了。。用固高提供的演示软件可以实现闭环。。我一点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