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链停转报警的好办法。

楼主(2006-04-23):
我所在的工厂,根据生产要求,要安装一套断链报警的系统(本身是链条+链轮的传动方式),因为数量多,用接近开关+PLC的办法成本会比较高,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最好不要改传动.

楼主:
   装个电眼控制链条,只要它挺下应该是能报警的

网友A:
给链条加装一个小张力的惰轮,用行程开关检测即可

网友B:
在运行的时候检测从动轮有没有转动就行了。

网友A:
从动轮的检测复杂了点

网友C:
感应开关测有无链条

网友D(2006-10-30):
如果该链传动不是正反转,而且运转平稳;在受力的紧边加上光电开关或近接开关行不行?

网友E:
检测从动轮的旋转探测仪,南京产,几十原搞定

网友F:
给它装个光电传感器,设定时间.[/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