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链停转报警的好办法!!

楼主(2006-04-23):
我所在的工厂,根据生产要求,要安装一套断链报警的系统(本身是链条+链轮的传动方式),因为数量多,用接近开关+PLC的办法成本会比较高,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最好不要改传动.

网友A:
方法1)主动和从动轮各加一编码器,当两个编码器的脉冲数相差比较多时即可认为是断链
方法2)加一个有这弹簧张力的张紧轮,当这个轮子张开太多时候也可认为是断链
方法3)请参照下面的热心观众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