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共用24v电源

楼主(2006-04-23):
三线制涡街流量传感器与两线制压力传感器共用一个24v电源时,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电压不能正常输出到压力传感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电源的功耗不够造成的。

楼主:
那么我需要怎样才能是它工作正常呢?是调高电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单独供电,或换个输出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C:
1)如果压力传感器故障后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必须先修复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修好后,24V电源供电问题也就不存在了,OK?
2)如果压力传感器故障后系统仍能正常运行,只要先把压力传感器脱开就可以解决供电问题,传感器再慢慢修。
电源模块不一定有必要更换。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