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程序怎么读从存储器里读出并保存

楼主(2006-04-23):
请问各位大虾:OMRON C1000H里的程序怎么从存储器里读出并保存?用什么软件?我想把其读出来,以便以后丢失写进去.

网友A:
Cx-programmer5 这个编程软件,先在电脑上安装这个软件,然后电脑用与PLC连线(你要有OMRON的编程电缆),打开Cx-programmer5这个软件开始与PLC通信,然后把PLC内的程序上传上来,另存为一个文件就OK了。

网友B:
to  苏恒:
请问“然后电脑用与PLC连线(你要有OMRON的编程电缆),”是指的什么电缆,PLC上还需要有什么通讯模块吗?
谢谢!

网友C:
根据PLC型号,电缆型号有所不同,如PLC中带有串口可自己制作,相关引脚定义网上都有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PLC是在DCS里面的,还是单个使用。如果是DCS,那个是以太网的,用专门的以太网通信模块,把它连到以太网,通过以太网和电脑通信。如果是单个PLC使用,那要编程电缆连接。我有电缆的制作方法的接线图,但我在这里没有贴图权,如果你要请给我发email.
email:azvga_@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