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会出现问题?

楼主(2006-04-23):
如果在合一条有短路故障的线路时,对操作者有危险吗?请大家来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A:
你是说合刀闸还是空气开关?电压是多高?

网友B:
最好先检查一下线路,确认没有短路再合闸。

网友C:
如果合刀闸会爆炸的,所以一定检查确认不会有短路才可以合闸。

网友D:
电压是多少?负载是不是处于待机状态?什么样的开关?

网友E:
看看这贴吧:电工...警惕呀.....
危险着呢
我给你顶出来

网友F:
电路加保护

网友G:
危险肯定有的,那要看多大的电压,多大的开关,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的很清楚。
前提条件是:1,电压是交流380V
            2,保护失灵
            3,开关是普通的空开
            4,线路上有短路故障

网友H:
十分危险

楼主:
大家是否能具体一点说明一下产生危险的原因呢?是否还有分情况来讨论一下呢?

网友I:
你可以先断开线路,加上保险丝,再合闸

网友J:
"你可以先断开线路,加上保险丝,再合闸"
---不可以.
要先排除了故障才能合闸.
"看看这贴吧:电工...警惕呀....."

网友K:
空开触头处会起弧,引起弧光短路,轻者灼伤眼睛,重者面部烧伤。

小心呀!不能这样干的!

网友L:
是很危险啊。主要是电弧的伤害。

网友M:
肯定有危险,不信你自己试试,出了问题别找我!!!

网友N:
虽然开关有短路保护和灭弧装置,但有危险是肯定的.开关一般都有短路合闸的次数.

网友O:
空开触头处会起弧,引起弧光短路,轻者灼伤眼睛,重者面部烧

网友P:
那是虾啊啊嗯当危险啊

网友Q:
是跳闸后的首次试合闸吗?

网友R:
危险!!!如果断路器质量不过关的话,断路器会爆炸的!!!

网友S:
晕....还是不要合闸为好,问题没解决。你会听到“BONN”的一声,运气好人没事。运气不好的话.........

网友T:
小心点 一定要先排除故障 后合闸~~~~~~~~~~~~~~~~小心行得晚年船啊

网友A:
如果短路电流很大的话,有可能将空开的盖子打飞,见过这样的例子,最后别冒这个险

网友U:
危险!!!会引起弧光短路

网友:
别那样合!危险!首先排除故障。。。。。。。。

网友V:
用空气形开关合短路电流,存在如下几个危险点:
1、空气开关选型过大,会在短路点拉弧引起伤损设备或火灾。
2、如果空气开关绝缘不行的话,弧光将烧伤操作者。
以上两点在我的工作中都曾出现,所以最好是在合开关之前,先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W:
不管有无危险,知道短路怎么可以合闸啊?

网友X:
就好像有人问,汽车快速开来了,我要撞过去?有危险吗?

网友Y:
TO: 电气工程
傻孩子,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网友Z:
怕死的就不要上,上的可能就没了,呵呵

网友AA:
最好穿上炼钢厂的工作服再去合闸。

网友AB:
如果想自杀的可以试一下,机率还不 小!!!!!

网友A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8128

网友AD:
十分危险, 如果想自杀的可以试一下 晕....

网友AE:
如果开关大,线路用得小就没事.说不准还会找出短路点.

网友AF:
楼上高啊,
短路点是这样找的啊
晕

网友AG:
空开功能完好,安装符合要求且与线路匹配时,是没问题的。空开本身就是可以开断短路电流的,可以灭弧就算飞出来也是向上的,且有隔弧片档开,不会短路。

网友AH:
电工这行是越干胆子越少啊,(本人愚见),因为遇到的意外情况太多.所以,如果明知道有危险,那就千万别对自己的安全置之不顾,那怕一点点,也要慎之又慎啊!!!!!

网友AI:
先排察故障再合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