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卡的疑问

楼主(2006-04-23):
PCI-6123 NI同步采集S系列 8SS 500k/ch 16 ±1.25 to ±10 4 - - - 8 2,24-bit 数字/模拟 NI
PCI-6250 高速M系列 16SE/8DI 1.25M 16 ±0.1至±10 7 - - - 24 2,32-bit 数字/模拟 NI

前者是每通道同步采集可以到500K,那后者是不是只能单通道最高是1.25M呢?若多通道采集就要速度就要除以通道数?

而凌华DAQ-2213 PCI 16通道,250K/s低价位A/D数据采集卡
这个卡是不是单通道最高是250,多路采集速度就慢了?

小弟多有不解,请大家帮忙了,多谢多谢

网友A(2012-04-17):
北京威创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北京海淀黄庄,致力于高端硬件电子线路开发(包括DSP、Arm、FPGA、多核心处理器板卡等),另外可以提供高速数采,高性能计算,数字通信等完整解决方案,设计业务以先进制造理念,完善的设计工艺流程和 稳健的过程控制,为客户实现稳定、可靠的硬件设计服务。公司三大业务: 1、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2、测量测控项目系统集成. 3、代理国内外最新测量测控产品.
主要硬件产品包括3.6GSPS/2.0GSPS/400MSPS AD DA卡;500M 宽带任意波形产生板;3.2G 超宽带DDS 波形产生板;3.4G 超宽带数字储频及任意波形产生板;双TS201S信号处理板;上变频与下变频板;intel CPU核心板载板设计,24位高精度数据采集卡。
主要软件产品包括噪声振动测试系统、声压级测试系统、响度测试系统、声功率测试系统、声强测试系统、MP3声品质测试系统、时频分析与小波分析测试系统。

网友B:
    华达佳科技致力于量测、产业电脑、自动化控制及机器视觉等领域的技术整合与创新。期望为合作伙伴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服务,以及优异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公司立足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专注于工业控制、工业自动化和机器视觉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凌华签约认证代理商,代理销售IEI、NI、研华、MOXA串口卡、BASLE相机、TELI相机、CST光源、PENTAX镜头、COMPUTAR镜头等厂家相关产品。为电子制造、半导体、军工、汽车制造、医疗、电子警察、智能交通和电力等一些资深的行业用户密切合作,并成为指定供货商、合作商。

企业优势:

       专精技术与一站式销售
      提供及时准确的技术支援
      精心选择极具竞争力的产品
      按客户需求,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企业目标:

     成为量测测试、产业电脑、自动化控制及机器视觉硬件首选厂商!

企业理念:

    诚信、高效、求实、创新!

企业宗旨:

    专业品质、一站式服务

主营范围:
     工控机、BOX嵌入式无风扇计算机、一体机、工业液晶屏
     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图像采集卡、GPIB卡
     工业相机、光源、工业镜头
     图像处理软件

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机器视觉系统解决方案!

QQ:339178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