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五阀组怎么投用啊~!

楼主(2006-04-23):
各位大虾请问五阀组怎么投用啊~!

网友A:
有三阀组用在差压变送器上的。

五阀组是用在拿里的啊?是否是气动换相阀?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晕,五阀组用在差压的,多了2个排气(液)孔和阀门

楼主:
是用在差压变送器上的~!

网友A:
问:是否是在三阀组上多了二个排污阀,就成了五阀组?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是的~!就是多两个排放的~!

楼主:
请问怎么投用呢`!邵工

网友A:
三阀组不能装反了!
第一步:关闭高低引压阀
第二步:打开平衡阀
第三步:打开排污阀,冲洗引压管后关闭排污阀。
注意:如果测量的是蒸汽要冷却到有冷凝水,管道不热。
第四步:打开高压阀
第五步:打开低压阀
第六步:关闭平衡阀
就可开始正常使用。

问:你测量的对象是?显示仪表可采用我公司的AI系列产品,了解一下。给我留个联系方法,加强联系,相互学习。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谢谢邵工~!
被测物里面是液体有微粘度~!
很希望能和你多学习~!
我会推荐你们的仪表给公司的~!
94260343@163.COM

网友A:
不用感谢,同是工控人。相互学习。

被测物里面是液体有微粘度~!?

你用差压变送器是否是用来测量压力容器的液位?

有微粘度如测量液位就应该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你的用途、容器、介质要讲清楚。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2006-06-22):
下面引用由天天学在 2006-4-26 10:14:00 发表的内容:
  五阀组不能装反了!
第一步:关闭高低引压阀
第二步:打开平衡阀
第三步:打开排污阀,冲洗引压管…
--------------------------------------------------------------------------------------------
“五阀组不能装反了!”是什么意思??标准的五阀组要想装反了,简直太难太难。
拜托大哥,知道你是做双法兰的,接触不到五阀组,但不懂不要乱说,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
五阀组的结构什么样?在你关闭高低取压阀后,打开排污阀,不可能冲洗到引压管,因为它是用来给变送器容室泄压的!只有在打开引压阀时,你才能用它来冲洗引压管。你的第五第六步也是不对的。如果测的是蒸汽,此种投用法,将使冷却隔离液全部冲走。
误人子弟呀,大哥。
步骤:1.关闭正负取压阀,打开平衡阀,关闭排污阀。测蒸汽时要保证导压管内有足够的冷凝液。
2.缓慢打开正取压阀,以使正负侧膜盒均匀受压。
3.待正取压阀全开后,关闭平衡阀。
4.缓慢打开负取压阀。
停表步骤:关正取压,开平衡阀,关负取压,开排污阀放空。
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用于锅炉蒸汽流量;锅炉平衡容器水位测量的三阀组投用:

注意:在设备停用时平衡阀是打开的!
第一次开始使用与投用:
检查三阀组平衡阀是否打开!
1.冲洗高低压引压管;
第一步:关闭三阀组高低压阀;
第二步:查三阀组平衡阀要打开;
第三步:打开高低压引压管排污阀,打开引压管一次阀,冲洗引压管后关闭排污阀;
2.三阀组投用:
注意:如果测量的是蒸汽要引压管冷却到有冷凝水,管道要不热;
第一步:查三阀组平衡阀要打开,高低压阀关闭;
第二步:打开高压阀,等几秒钟;
第三步:打开差压变送器高低压室排放针阀,至先有气后有水出来拧紧;
第四步:检查连接管道不能有漏渗点!处理结束从头开始!
第五步:关闭平衡阀;
第六步:打开低压阀;
就可开始正常使用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做生意得向邵工学习!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E:
BTA说的对!!!!!!!!

网友A:
有一种三阀组容易装反!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天天学在 2006-6-23 13:29: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种三阀组容易装反
--------------------------------------------------------------------------------------------
说的是五阀组,你把三阀组拿来干什么?愁死人了!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天天学在 2006-6-23 13:29: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种三阀组容易装反!

--------------------------------------------------------------------------------------------
说的是五阀组,你把三阀组拿来干什么?再者说,三阀组也不会装反啊,装反了马上就能发现啊!!为什么?看看三阀组的结构就知道了。谁要能把三阀组装反了还能和导压管连接上,那他绝对是第一高人!!

网友A:
我在30年前用的平衡阀是会装反的,中间的平衡阀芯偏下一点,不注意就会装反的。

现在是把2个排污阀组合在一起,称为五阀组的。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2009-03-03):
受益匪浅啊,还要多向前辈们学习啊

网友G:
就是什么正平负,负正平的谁先谁后的问题!

网友H(2009-09-08):
各位老师,请教一事,是否所有情况用到差压变送器时,比方说测液位及用孔板流量计时都必须加五阀组或三阀组?有无规范要求?

网友I(2009-12-07):
其实这个问题要理解了就好了原则:不使设备单向受力,不串压。五阀组只是比三阀组多了两个排污阀,可以避免另设排污阀,对于没有排污设施的设备尤其好用,但通常价格较三阀组会贵很多,使用较少

三阀组停用

第一步:关闭三阀组高压阀;

第二步:关闭三阀组低压阀
第三步:打开三阀组平衡阀;
2.三阀组投用:
第一步:检查三阀组平衡阀要打开,高低压阀关闭;
第二步:打开高压阀,等几秒钟;
第三步:关闭平衡阀;
第四步:打开低压阀;
就可开始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