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

楼主(2006-04-23):
单位一台空气等离子切割机坏了,我连它的原理都不懂怎么修啊,所以求助你们。

网友A:
什么现象?
小弟曾经修过一两次~~
我也不懂原理但被我修好了~
不过修的时候烧了一个表

网友B:
还好只是烧了一个表,没被电到是好事,我也修过,但多是小毛病,你先说是什么现象

楼主: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的现象是割咀烧坏,或不起弧。

网友C:
空气等离子是一种压缩电弧.能量集中,温度高,焰流速度快.
故障多种,不知是那种?

楼主:
我只想知道它的原理,至于故障嘛,等我了解了原理故障一定会找出来的。

网友A:
不起弧一般有两个原因:
一是压力不足
二是打开等离子盖板里面可看到一个打火的,可试着将其距离调近!
割嘴烧坏有很大一部份是操作不当,再就检查一下压力!或者说是割嘴质量不行,我知道有一种60A的割嘴便宜的2块钱,贵的8块钱!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其原理简单说是这样:
 1。你知道普通交流电焊机吗?就用它做主要的变压设备,但是低压端要求电压110V左右,便于电离压缩空气。
 2。在变压器输出侧有高压引弧电路,常用的是在输出侧串有内部穿有磁芯的电感,有一个专用的小型升压变压器将220V或380V升到2500V以上,再耦合到那个穿有磁芯的电感上。主要用于高压击穿并电离压缩空气,引起电弧。
 3。高压电路有一个放电间隙,有高压时(使用时)该间隙放电。
 4。有压缩空气过滤、供气(气阀)装置,供给压缩空气。
这是一般的结构,生产厂家不同电路大不相同。

 焊接变压器提供110V左右的焊接电压,同时提供大的电流,在高电压状态下将气觜喷出的压缩空气电离引弧,产生能量集中的电弧并产生高温将钢铁件熔化,压缩空气同时还将熔化的部分吹掉,实现对工件的切割。
由于能量集中,使得割缝较小,效率很高。缺点:耗电量较大。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我还想找一本关于修空气等离子切割机的书,有这方面的书吗?是那个出版社的我一定能找到。

网友E(2007-11-08):
多谢勃龙工控的讲解,真是受益非浅哪!!

网友F: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我修过几次了.一般都是气压和水压开关的问题,不知道你们的等离子切割机是什么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D:
一般高压包或相关高压电路故障率高.

网友G:
这些师傅,看起来都很厉害

~◆◆百度°电气知识技术--共同研究交流PLC,单片机,电气元件,电气线路,制图等电气知识,技术共享。 群:18607630

网友H:
勃龙工控:
  好厉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