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是局域网么

楼主(2006-04-24):
请教大家一下 以太网络是局域网么 ? 另外问一个问题 交换机与路由器以及HUB3者之间的区别和 共同点是什么

网友A:
局域网就属于以太网络,交换机和hub属于二层的设备,而路由器属于三层以上的设备,共同点都是组成局域网并跟外网联接的常用设备

网友B:
网络从范围上分为广域网,局域网,还有城域网
局域网使用范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