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直径与额定电流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6-04-24):
我要进行电缆选型,网上说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10(平方)以下乘5。
16、25乘4。
35、50乘3。
70、95乘2.5。
100以上乘2。
铜线升级算。
穿管8、9折。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确切的计算公式或对照表呢?

网友A:
从安全运行角度出发,在设计中一般是按温升(允许载流量)选择导线截面,遵从《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第4.3.4条,以保证线芯的实际工作温度不超过长期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维持线缆的正常使用年限。有的人坚持够用就行的的观点,只考虑初始投资(含购置费用和安装费用),忽略长期的经济效益——即运行期内的电能损耗费用;有的人考虑了电力负荷远期增长的需求(这本是好事),从末端逐级将线缆放大,结果低压配电干线截面很大,大大增加了初始投资;并且设计文件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所以建设方对此意见很大。

  从经济的观点分析,若想减少电能损耗,导线截面越大越有利;若想减少初始投资,节约有色金属,导线截面肯定越小越好。不难看出,这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平衡点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经济截面。因此,除了从安全运行角度考虑,按照允许载流量选择线芯截面外,还应该坚持电能损耗和初始投资之和最少的原则,按照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截面(或者校验截面)。

网友B(2008-12-04):
我主要是想请教大侠们:多大的电缆他匹配合适的管径,这方面的图集或规范资料介绍?

网友C:
我们厂是有个表格
不过考不出来。。。。。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94),其中既有电力电缆缆芯截面选择的基本要求,其附录中又有电缆载流量、校正系数等相关表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94),其中既有电力电缆缆芯截面选择的基本要求,其附录中又有电缆载流量、校正系数等相关表格。

要按照国家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