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输出方式由什么决定啊?

楼主(2006-04-24):
RT
编码器的输出方式有电压输出 集电极开路输出 长线输出 互补推挽输出
他们对应的应用环境是什么啊?
西门子对应的是SSI同步串行输出这个我知道
其他的呢?
能否内行帮忙介绍下?

网友A:
绝对值还是增量值?
绝对值有串行、并行、总线、转换信号多种,具体看本版我的“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输出及机械安装”贴。
增量值如是连接PLC,大部分用互补推挽型(也有用HTL表示)。
增量值如是配运动控制卡,有可能用长线输出型多。

楼主:
编码器和PLC的结合应用能不能介绍下?

楼主:
增量的 绝对值的都能介绍下吗?
我刚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