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解,减速机功能型号

楼主(2006-04-24):
我对减速机标签里面的一些数字不解,求解。
减速机型号:SA67R37DH80K4/US; IM:1360r/min; Ne:MIB; Na:1.9r/min; I:1712
望各位能单项给我解释一下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次电机为sew产品--SA为蜗轮蜗杆单键空心轴连接--减速机67减速规格--配减速箱型号R37增大速比--减速机R为斜齿轮37为减速机规格DH80K4为电机机座号可能为DT80K4 ,US是不是RS或VS,RS为逆之器,VS为强制风扇220v。 1360r/min 为电机输入转速,MIB为安装形式应是M1B,1.9r/min 输出转速。I 总传动比 1712 可能错误 于1360/1.9不符其他可与sew 联系

楼主:
请问:能否将上面型号的减速机改成IM:1360r/min; Ne:MIB; Na:4.8r/min; I:269
这样的呢?

网友A:
将铭牌序列号告诉天津SEW让他们帮你

网友B(2007-08-20):
我们有生产这种减速机,质量和SEW一样,价格比他优惠的多,需要可联系我:ljx197311@163.com电话010-63347078手机13810398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