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米可以用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2006-04-24):
我们公司有个132KW的引风机,负压要求只有5个毫米水柱左右。考虑到电缆的成本,打算把变频器装在引风机的旁边,与控制房的距离大概有90米,想直接用模拟信号控制施奈德的变频器ATV38HC15N4X,这样可行吗?电动机用普通的电动机行不行啊?
请有过使用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A:
可以要用屏蔽线做好接地

网友B:
可能会有干扰,工作不稳定。

网友C:
请采用电流 给定信号,如果是用电压信号的话信号的衰减是个问题(压降),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对于普通电机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
但你要注意的是因为风机是二次方律负载,一定要注意它的转距补偿(如果是在低频运行的情况下)

网友D:
使用屏蔽线传输信号,用电位器调节,按说明书接线和设置,将滤波时间设置大一点(比如设到25ms),载波调小一点。这样做后,一般没问题。

楼主:
呵呵,我们货都订了,只是心里一直没底。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332-5HF00输出来控制,货都订下去了。不管行不行,先试试了,哈哈。

楼主:
这么大的电机,需不需要加什么其他的保护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