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老师救急

楼主(2006-04-24):
请李老师救急:安川G5上电,右下角控制保险烧坏,报警显示UV1 直流电压低(接触器不吸),查接触器线圈及触点均正常,不知TCU-500U的工作原理。请李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2007-01-20):
变压器和接触器坏了。我这里有。

网友B(2008-09-11):
请老师们指点:我现有一安川626VM3的变频器,加电报电压低故障,然后接触器断开。不知从何查。还有接触器旁边的TCU-500U是否就是一个固态继电器,怎样测试它的好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