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关于NAMUR接近开关

楼主(2006-04-24):
NAMUR接近开关, 怎么有8.2VDC的工作电压(如SICK\其他国产等等), 又有8VDC的工作电压(如P+F); 标准有DIN 19234, 又有DIN EN 60947-5-6. 不同的标准或规格, 是否一定需要不同的安全栅来配套? 还是, 只要是NAMUR, 就都可以通用?
另外, 国产NAMUR接近开关, 质量到底怎样?
以上, 请教了.

网友A(2009-06-04):
德国Di-soric的NAMUR接近开关的标准是DIN 19234,工作电压:7.7-9VDC.8v,8.2v既然在这个范围内,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2011-01-20):
我也想了解一下国产NAMUR接近开关, 质量到底怎样?有那几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