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1转七段码??

楼主(2006-04-24):
谁有8421转七段码的电路图吗,??或者跟我说一下要用哪几个IC呢,谢谢。
我想输出的是8421,接到数码管上去。

网友A:
有这个指令啊,将响应的7的输出接到LED的7的段上就可以了。
LED(共阴极)的地接地

网友A:
SORRY ,错了,当成PLC了

单片机要根据你的电路(LED)接法,自己编码,程序中用查表的方法来实现。当然要实现显示还要其他的响应的电路;至于IC吗,很多看你应用那种方式了。164  595  374  8279  7279 等等,查参考书吧,很多很详细的

网友B:
74LS246/247

楼主:
74LS246/247是8421转七段码吗,我以为要8421先转成普通十进制再转成七段码呢,
确实是用PLC控制的啊,只是想省点输出点啊

网友C(2007-04-07):
我做了一个,但是LED的余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请问有谁解决好了,给个方法。gxzyj110@yahoo.com.cn

网友B:
‘LED的余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先关位驱动,再改变段码,然后再开位驱动。试试看?

网友D:
把电压提高.

网友E(2007-05-12):
用plc线束数码管,太累了。

网友F:
呵呵,余辉问题在单片机动态显示时也有碰到,要注意扫描时间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