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模块选型中source/sin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24):
在DeviceNet模块选型中,有source/sink,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网友A:
它一般指是是开关量模块,通讯模块也有source和sink之分吗?

网友B(2006-07-04):
叫做直流拉出型和罐入型吧

网友C:
你说的会不会是远程IO上面的哦

网友D(2007-01-08):
可以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9391

网友E:
是NPN/PNP型

网友F:
源型和漏型

网友G(2008-03-12):
是NPN PNP 的

网友H:
源型和漏型,就是是否需要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