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6-04-24):
1:DCS中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功能有什么不同
2:DCS中数据服务器的功能是什么
问题比较低级,希望各位不要鄙视,谢谢

网友A:
1,dcs中EWS可编制系统软件,包括OIS,PCU等,然后下载到所需站中。在系统运行后,也可对整个系统中的变量进行操作
2,对数据进行整理,归档,打印报表等(不太清楚别的作用)

网友B:
我来说说:
工程师站,硬件为普通计算机,主要是用于完成系统数据库、历史库、图形、控制语言、报表等的组态、调试及下装功能,安装专门的组态软件.
操作员站,硬件为普通计算机,同时支持专用工业键盘、轨迹球或触摸屏等外部设备。实现图形显示和会话、控制及调节、成组显示、工艺报警显示、日志显示、参数列表、系统设备监视等功能。安装专门的人机界面软件.
数据服务器,硬件为高性能服务器,用于数据的集中记录处理和存储,保证系统内数据的唯一性和一致性,安装有专门的服务器软件.
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C:
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都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不同的硬件。 功能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进行系统管理、编制/调试程序,进行系统维护;后者则是使用现有功能进行运行过程数据操作。相当于前者是仪表工的工作平台、后者是操作工的工作平台,前者是网吧的网管、后者是上网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