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机界面上怎么输数字

楼主(2006-04-24):
我最近想用三菱FXPLC 和三菱F系列人机界面做个程序,其中一段是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好修改设定值,想请问一下在PLC上的程序怎么做,用哪几条命令。谢谢!

楼主:
好文。顶一下,有高手出来讲一下么

网友A:
地址对应即可。

楼主:
地址对应是什么意思,能讲具体点吗?

工控啊!

网友:
需要调用软件盘,然后就可以输入了,比地址定义:D500,你就可以在D500中输入数字!!!

网友A:
设置键盘直接输入、荧屏按钮驱动PLC程序中的程序进行加减数值。

楼主:
假如1定义为D1,2定义为D2,哪如果878666定义为多少呢,我有点没有理解到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朋友们221在 2006-4-24 16:02:00 发表的内容:
  假如1定义为D1,2定义为D2,哪如果878666定义为多少呢,我有点没有理解到

--------------------------------------------------------------------------------------------
  能讲细一点吗,先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wenqing 在 2006-4-24 16:01:00 发表的内容:
  设置键盘直接输入、荧屏按钮驱动PLC程序中的程序进行加减数值。
--------------------------------------------------------------------------------------------
        能讲细一点吗,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别的意见了吗,

网友B:
如果你没做过人机界面那最好找一本编程手册先看一下。人机界面其实很简单。

楼主:
   请问哪里能找到手册,就是找不到呀,大哥。,

网友C:
我没用过三菱的触摸屏,但是基本的功能应该与其他品牌的差不多。你要修改的肯定是寄存器中的数值,如D300,你要在触摸屏编程时设置一个寄存器单元,让把这个寄存器单元的地址也设置为D300,这样就可以修改或显示寄存器中的内容了。

网友D:
PRO-FACE中设置好软键盘后直接调用

网友E:
一你要说出,屏的型号,三菱940的话,在屏的工具框有一个可以将数字输入的触摸键,你选择好记存器的编号,然后你可以在梯形图上画出来了......如T0 D10  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张国春在 2006-4-28 21:12:00 发表的内容:
  一你要说出,屏的型号,三菱940的话,在屏的工具框有一个可以将数字输入的触摸键,你选择好记存器的编号,然后你…
--------------------------------------------------------------------------------------------
   是的,就是940关键是键盘没有属性修改,软件是FX-PCS-DU/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