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与PLC 连接 (omron)

楼主(2006-04-24):
1.通讯地址怎么写?

2.如何选择寄存器?

3.希望能对寄存器变量进行读和写操作,如何设置?

4.驱动程序里没有我需要的PLC型号,该怎么办?

                                                                 新人小弟拜上

网友A(2008-12-09):
组态王怎么和PLC连接?

网友B:
比较容易连接

一般用编程电缆就可以。

网友C(2009-07-03):
哪位高手请指点下我也需要学习

网友D:
三两句话不知道怎么写出来,先看看IO驱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