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靠什么传动

楼主(2006-04-24):
用步进电机最小的20型步进电机实现直线运动,行程150~350之间都可以,用滚珠丝杆吗?
请高手指点,我要帮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急!

楼主:
电机的力矩180g.cm。

网友A:
关键是需要何工况,控制精度,与空间是否满足。传动类型由旋转变直线就那么几种(同步传动,丝杆传动等)。关键要优化设计,创造出性价比高的产品。

楼主:
谢谢,他们原来用的同步传动,现在想改为丝杆传动。我找了几家咨询,最小螺杆是12的,我的电机根本没办法带动。电机轴是4的。如果用进口的丝杆,代价就太大了。/

网友B:
T型丝杆可以搞定,价格也很便宜。
www.servodynamics.com.cn

网友C:
实在不型,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用细螺纹也可以的..呵呵,,当然能不用最好不要用....必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不过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传动间隙大了点.

网友D:
to机械传动;
你是北京公司的吗?

网友E:
不能考虑换电机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