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讯中自动发送问题

楼主(2006-04-24):
我现在采集了两个随机数,以字符形式放在TEXT1里面,还用了TIME1,时间是1000.这样,每次按一下一个按扭,这个时间采集的两个数就显示在TXET1里面了.(运行成功)
   现在我需要把不断产生的随机数通过串口自动发送出去,请问怎么办?
备注:有两个按钮"发送"和"自动发送","发送"就是把TEXT1里面的内容发送出去,运行成功.现在我问的是对"自动发送"的编程.
   拜托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mscomm6.0控件,那么你点击按扭时打开定时器就行了啊.在定时器里用你的方法产生随机数,然后发送出就不就OK了?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串行通信的时候注意一下时序很重要.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的.
我的办法是用个复选框,当选中时,一个全局变量G=true,在定时器中用一个if语句,MSCcomm.output=Trim(text1.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