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嵌入式方面英文论文一篇,带译文的,,谢谢 !!!

楼主(2006-04-24):
求助英文论一篇求助:嵌入式方面英问论文一篇,带译文的,,谢谢 !!1联系QQ:113282308,,提供连接也行,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嵌入式系统的英文是Embedded System 用 http://www.google.com搜索 Embedded System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q=Embedded+System 你可以搜索到很多 英文论文,你如果搜索的本事大一点,还有可能搜索到同一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对照着看可能对你学英文有帮助;但是,你如果拿这些去交作业,恐怕是要露馅的,请不要“不劳而获”。 计算机可以帮你做一些翻译工作,但是最终修辞整句,还必须靠你自己。

网友A:
本人出题一个:
网上搜索“嵌入式系统”的英文定义并翻译出对应的中文意思。
参考:
http://www.webopedia.com/TERM/E/embedded_system.html
embedded system Last modified: Thursday, December 05, 2002
A specialized computer system that is part of a larger system or machine. Typically, an embedded system is housed on a single microprocessor board with the programs stored in ROM. Virtually all appliances that have a digital interface -- watches, microwaves, VCRs, cars -- utilize embedded systems. Some embedded systems include an operating system, but many are so specialized that the entire logic can be implemented as a single program.

http://searchopensource.techtarget.com/sDefinition/0,,sid39_gci837507,00.html
embedded system
An embedded system is som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ither fixed in capability or programmabl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application device. Industrial machines, automobiles, medical equipment, cameras, household appliances, airplanes, vending machines, and toys (as well as the more obvious cellular phone and PDA) are among the myriad possible hosts of an embedded system. Embedded systems that are programmable are provided with a programming interface, and embedded systems programming is a specialized occupation.
Certain operating systems or language platforms are tailored for the embedded market, such as EmbeddedJava and Windows XP Embedded. However, some low-end consumer products use very inexpensive microprocessors and limited storage,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ng system both part of a single program. The program is written permanently into the system's memory in this case, rather than being loaded into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as programs on a personal computer are.

http://forge.ee.uct.ac.za/EmbeddedSystems.html
QUESTION: What is an embedded system?
ANSWER: An embedded system is a single-purpose computer built into a larger system for the purposes of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the system [1]. A general purpose computer (e.g. a personal computer) is defined not to be an embedded system.
Examples: cell phones, DSTV decoders, MP3 players, ABS breaking systems, and satellite guidance avionics.

http://www.definethat.com/define/793.htm
embedded system Definiti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which forms a component of some larger system and which is expected to function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A typical embedded system consists of a single-board {microcomputer} with software in {ROM}, which starts running some special purpose {application program} as soon as it is turned on and will not stop until it is turned off (if ever). An embedded system may include some kind of {operating system} but often it will be simple enough to be written as a single program.  It will not usually have any of the normal {peripheral}s such as a keyboard, monitor, serial connections, mass storage, etc. or any kind of user interface software unless these are required by the overall system of which it is a part.  Often it must provide {real-time} response. {Usenet} newsgroup: {news:comp.arch.embedded}. (1995-04-12)

http://www.google.com/search?num=20&hl=zh-CN&newwindow=1&q=define%3Aembedded+system

A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perhaps additional mechanical or other parts, designed to perform a dedicated function. In some cases, embedded systems are part of a larger system or product, as in the case of an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in a car. Contrast with general-purpose computer.
www.netsilicon.com/support/embeddedglossary.jsp

A specialized computer system which is dedicated to a specific task. Embedded systems range in size from a single processing board to systems with operating systems (ex, Linux, Windows® NT Embedded). Examples of embedded systems are medical equipment an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www.systemsoft.com/l-2/l-3/support-glossary.htm

A computer system that is a component of a larger machine or system. Embedded systems can respond to events in real time. Most digital appliances, such as watches or cars, utilize an embedded system.
www.keep-talking.net/glossary.htm

Hardware and software that forms a component of some larger system and is expected to function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Typically an embedded system consists of a single-board microcomputer with software in ROM, which starts running a dedicated application as soon as power is turned on and does not stop until power is turned off.
techpubs.sgi.com/library/tpl/cgi-bin/getdoc.cgi

An embedded system is som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ither fixed in capability or programmabl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application device. Industrial machines, automobiles, medical equipment, cameras, household appliances, airplanes, vending machines, and toys (as well as the more obvious cellular phone and PDA) are among the myriad possible hosts of an embedded system. ...
www.caps-entreprise.com/en/glossaire_contenu.html

A phrase that refers to a device that contains computer logic on a chip inside it. Such equipment is electrical or battery powered. The chip controls one or more functions of the equipment, such as remembering how long it has been since the device last received maintenance.
www.ucsf.edu/y2k/toolkit/gloss.html

An embedded system is a special-purpose computer system, which is completely encapsulated by the device it controls.An embedded system has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performs pre-defined tasks, unlike a general-purpose personal computer.
en.wikipedia.org/wiki/Embedded_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