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

楼主(2006-04-24):
继电器输出PLC为什么不能控制步进呢

网友A:
你想控制步进什么?脉冲发出频率决定步进的速度,继电器输出能有多快的响应?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继电器输出的脉冲频率太低了,而控制步进电机时往往需要较高的脉冲频率。

网友C:
    用晶體管輸出型的PLC控制步進吧!

楼主:
除了响应速度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么

网友B:
如果你对响应速度的要求很低,那可以使用继电器的PLC去控制步进电机。
(1)继电器输出:
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晶体管输出:
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D:
但是寿命可能不够

网友E:
1、响应不够快,这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了
2、继电器的触点在动作时会有抖动,对步进电机而言,抖动造成的信号和真正的信号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PLC输出应该是虚触点吧,怎么会有抖动呢?

网友B:
但是PLC內部是有繼電器的呀

网友F:
继电器输出就是线圈输出,是通过控制线圈磁场的产生(或消失)从而控制开关闭合(或断开),线圈的冲放电时间长,有电感和电容效应,冲放电过程中会对所控制电路产生干扰,造成信号扰动。同时工作过程中要通过宏观机械动作来实现,宏观机械动作必然使响应时间加大,机械动作的接触与断开瞬间也容易产生信号抖动和失真,还要考虑线圈频繁冲放电和机械动作对器件寿命的影响,所以不适合做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系统。 晶体管输出反应时间短,无线圈磁场无机械动作,工作过程完全通过电子微观运动来实现,可以输出高频信号。缺点就是输出类型只能接直流一定电压范围的负载,输出负载电流低。 信号接通(关断)时听到的“咯哒”声就是继电器吸合(断开)的机械动作声音,晶体管输出的没有声音。 控制步进系统而言,即使一分钟1个脉冲建议也不要采用继电器输出,因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接收端口对信号的灵敏度响应要比其它器件(例如电磁阀、接触器开关等)快的多,而且步进的动作响应也快,也就意味着一个脉冲阶跃信号对于其它器件可能就是一个动作,步进就会把扰动信号也等同于正常信号进行处理了,就如刘岩利兄所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