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6-04-24):
目前需要一个小型的可控制的直线运动运动器件,手头上用小的步进电机加丝杠完成
直线运动的是开始停在a处,可控制其运动到b处停下,运行过程中只在a,b两处往返运动,往返运动频率最大每秒5次左右,运动距离不到一个厘米,断电后复位到a处
目前用电机控制感觉有点复杂了,突然停电后出现无法复位的问题
各位给指点个简单的器件完成控制的,我考虑使用电磁铁不知道能否完成,如果选用电磁铁,那么电磁干扰是否很大

网友A:
用一个气缸加一个电磁阀,再加一个控制电磁阀的简单电路不就可以了吗(前提是你们要有压缩空气)?为什么要动用到步进电机或丝杆这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呢?

网友B:
我考虑使用电磁铁能完成,如果选用电磁铁,那么电磁干扰不会很大,其实步进电机也是一种频繁反覆通电的磁铁!!!它把转子吸斥得团团转.

网友C:
用汽缸麻烦在气上,必须要保证有气源,而且如果是突然停电是否会影响气源呢?如果没电也没气的话,也就无法保证复位了。 无论是汽缸还是电磁铁都存在突然断电后如何复位的问题,一种办法是利用重力,就是利用适当的重力负载拉动到a处,当电磁铁产生磁场后磁力大于重力产生的拉力,于是被磁力拉到b处。另一种办法就是永磁铁,掌握好永磁铁和电磁铁的磁力大小即可,断电后永磁铁磁力拉动负载到a,通电后电磁铁的磁力大于永磁铁,被拉到b。 不知负载惯量大小如何?还有就是对a、b两点的定位精度要求如何?如果是小惯量负载的低精度控制,那么就完全可以不使用步进电机来控制了。

楼主:
电磁铁在断电后应该可以自动复位,只是电磁铁能否达到这么大的频率是个问题呀,我也觉得电磁干扰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各位指点呀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那种几位几通的电磁阀,功能类似

网友E:
只是电磁铁能否达到这么大的频率是个问题呀

应该没有问题,以前用过电磁铁的快门,一秒钟大概是6、7次,不过,由于快门在断电以后是靠弹簧复位的,所以用不了多久就要换弹簧。

网友A:
 "用汽缸麻烦在气上,必须要保证有气源,而且如果是突然停电是否会影响气源呢?如果没电也没气的话,也就无法保证复位了。"
    有道理!会降低系统的可靠性。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网友F:
停电后空压机储存的气体足够了:)

网友G(2007-11-20):
   我觉得现在网上很难找得到一些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希望贵网能够理解

网友H:
看如何理解。同人的不同问题,能得到的回应自然是不同的。

网友I:
呵呵  可以用电动缸呀。。。很好的,而且可以软着落。

网友F:
这个老帖子好眼熟啊,好象在哪里贴过,说是放射用的,必须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