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380伏的变频器在50赫兹时其输出电压都应该是380伏吗?

楼主(2006-04-24):
所有380伏的变频器在50赫兹时其输出电压都应该是380伏吗?不是怎么办啊?

网友A:
一般都低于380V.

网友B:
我知道,输出电压不会高于输入电压的,如果高的话,是你的表不行,哈哈,

楼主:
谁用过富士的,怎么设定输出电压啊

网友C:
这与“V/F曲线”和“最大输出电压”参数有关。

网友D:
看一下说明书;不难设定;010-62632247

网友E:
380伏的变频器一般可用的输入电压范围:380~480V,输入电压升高,输出也可以升高,但是输出≤输入电压。李春发老师说的正确。

网友F:
对于v/f控制的变频器来说,变频器送到电机的是pwm电压波,其占空比和直流母线电压决定了调制波的有效值。差的变频器没有AVR功能,对应频率下的有效值在不同输入电压下会有变化。不同的厂家软件对应频率下的电压也有区别。应用时必须根据电机、机械特性和厂家介绍的V/f曲线调整到最佳。否则会烧坏电机或带不动负载。要特别注意基础频率(即电机的额定频率)和对应的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最高频率根据机械要求设置(恒功率区),中间频率和对应电压、最低频率和对应电压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按厂方出厂参数,不要自找麻烦。

楼主:
李春发老师:我用的是富士FRN15P11S—4CX怎么设定啊?把F03F04F05F06依次设定为 50 60 380 380还是不行啊?

网友G:
to:王付水
你节能模式取消.把H10该为0试试!

网友H:
不一定!有可能比输入电压高一点!采用V/F控制的话可以超调制!

网友I:
高与380太多就是线路设计不够合理

楼主:
把H10该为0还是不行啊

网友F:
不知使用的是何种万用表测量,一般变频器的载波对数字表均有干扰,测量数值偏大。这要求在0-50HZ内,电机不发热,力矩大。

网友J(2008-10-11):
为什么我的电压是420V,可是怎么还是48赫兹,达不到50赫兹啊,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K:
楼上的有SEW的直流调速器资料吗?

网友L:
变频器一个要多少钱啊

100元够不够?

网友M:
100元买变频器?你就做梦吧,除非别人送给你。

网友N:

1、380伏的变频器在50赫兹时其输出电压都应该是380伏,是说对额定电压380v、频率50HZ的电机调速时的情况;

2、就变频器自个来说,380伏的变频器在50赫兹时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调节,其上限受输入电压380v的限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不知使用的是何种万用表测量,一般变频器的载波对数字表均有干扰,测量数值偏大。这要求在0-50HZ内,电机不发热,力矩大。

这个比较准确,你们每个人测量的电压值不同是因为没有交代请楚是在什么工况下进行的测量,关键是用的什么表,变频器内的逆变器的输出不是存正弦波且有载波的干扰而使得测量误差很大,特别是用数字万用表时更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