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怎么判断时间继电器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

楼主(2006-04-24):
我刚接触电气控制,我想问一下没有时间继电器的型号说明书,只有一个时间继电器,我怎么判断该继电器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是电子式的还是电磁式的呢?我想最直接的方法是可以接一负载通电实际模拟试一下,应该是很直观的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B:
一般都是通电延时的,断电延时的价格高得多。

网友C:
先通一下电,再断一下电,就判断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通电试试去。

网友D:
实践出真知!

网友E: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F:
机械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

网友G:
自己动手试啊,我一开始也什么都不懂,多动手,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