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请教一下我这样子搭的PROFIBUS主从能实现否?

楼主(2006-04-24):
我从站用SPC3+单片机,那主站是不是可以直接用Setq 7软件实现,而不用去买CP5611等?
望大虾指导一下偶!谢谢!!!

网友A:
不行,,,但如果是单主系统的话,用那种串口卡,可以调速度的,,,一般6M左右不是问题,速度达到12M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谢谢 天煞孤星,实际我现在只是想弄个简单的,调试我的从站而已,速度慢点也没事,等从站调通了再考虑其它,请问你推荐的串口卡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