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4-24):
有人和我说了他经历过的一件事:
他用2.5平方的绞织线接一只普通的白炽灯,距电源大概有60米左右的距离,在中间他又在树上盘了一些圈的电线留作备用,结果接上灯以后灯却几乎是不亮。请有兴趣的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一下电线的表皮有没有磨损,如果相线接地,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当然接地电阻不小.也可以在电源处加接一个漏电开关试试,如果跳闸,就有可能相线接地.

网友B:
会不会是圈绕在树上的电线过多形成电感,造成压降过大?把电线弄直试试.

网友C:
费神 不懂

楼主:
TO : li051005
你的回答正是我所想要的,也是我正所期待的。
你真的很有工作的实际经验。
以后有机会的话多聊聊!

网友D:
不是灯泡接触氧化,就是电线中间有近似断路。别弄的那么玄。后者有时万用表测通路是通的,是因为电表电流小,一旦接上负载,断路处形成较大电阻,灯泡就不太亮了。换灯泡换导线就是了。

楼主:
不是故弄玄虚,只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往往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也有相当的考虑的必要。不是吗?

网友D:
2.5平方毫米的线,就算是铝线,按常理不超过100米吧?已经拉了60米的距离.把剩下40米全绕在树上,那样的电感量也微乎其微,不管树的直径大小都不可能比空气做介质的线盘电感量大.难道树是很高导磁率的材料?不敢想象.即使是一个电感,工频频率50HZ,这个线圈会降电压吗?有点违背常理吧!
背不准新的定理和新材料就被发现了呢.期待结论,别误导和忽悠大家.

网友D:
之所以有以上看法,是在不久前做过相关实验,异想天开的在三相电源中各串入一盘线(各100米),想利用空心线圈电感量抑制某些谐波.用的是1平方的单股铜线.实际测量结果一点作用没有发现.后来按照这个思路用三相调压器各相分别串入三相,经实际调整电感量确有对主要谐波限制作用,明显的标志是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电流减小了.输出端电压并没有因此降低.
你这里只是个老树桩也能加大磁通量吗?就算有能达到多大?把基波限制了,基波的波长可是6000多公里呀,要用多大的电感才对它有影响?所以说是不可能的.

网友E:
提倡实际,欢迎实际中遇到的难题大家讨论,不过,要是事实,要切合实际.

网友F:
不太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对li051005的“会不会是圈绕在树上的电线过多形成电感,造成压降过大?”持怀疑态度。影响不会这么大!

网友G:
电线绕在树上,出了事就再也不敢了吧。
不过,楼主所说的现象倒是头一次听说哈。

网友H: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电压降不会那么大吧

网友I:
“结果接上灯以后灯却几乎是不亮”
---这是电压比较低的原故.
“圈绕在树上的电线过多形成电感”影响不大,*洞天*的解说让我长了见识。

网友J:
请注意:
两根线一起绕,绕再多的圈数也没有电感!因为这两根线的所通过的电流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所产生的磁通相互抵消。因此不可能是电感引起的。
我同意洞天的这段话“ 不是灯泡接触氧化,就是电线中间有近似断路。别弄的那么玄。后者有时万用表测通路是通的,是因为电表电流小,一旦接上负载,断路处形成较大电阻,灯泡就不太亮了。换灯泡换导线就是了。”

网友K:
这个应该是电路里面有接触不良的 现象。好象在电路里加了附加电阻。这样灯泡就自然不会亮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空载的时候用电笔和万用表量多会正常的。而一带负载时就缺相。我的是控制电动机的。电感是不会有问题 的。要不就是接地。

网友L:
灯泡功率?

网友M:
一电线的质量不行,二灯头有问题,三灯泡有问题,四开关有问题,五电压有问题。
根本与电感无关!!你用的是绞织线,如你懂电感方面的知识的话,你应该明白,在双绞线中它们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产生的电感由于方向相反而互相抵消,对外呈无感性。
出了问题要多想点实际问题,要善用仪表,不要想得太玄虚。
(另外在某些通讯传输线路中,为了提高传输速度,减少电感的影响,还特地使用双绞线。)

网友N:
EDM说得很正确了,问题也就是这些方面了~~~~双绞线可抗一些干挠了~~~

网友O:
支持洞天、edm。原理我就不说了,我只告诉楼主一个事实,用0.5平方100米双绞线或双平行线全盘到树上,不管直径大小,再接电源和1000W的灯泡,如果不亮我给你精神损失费。哈哈,当然要保证楼上大家说的所有硬件完好才是

网友P:
电压比较低吧!要么灯头有问题

网友Q:
通上电后并接上灯,先测量一下电源处进线接口的电压,然后再测量一下灯头处的电压,检查线路上是否有损耗,如灯头处的电压正常,那么你就换一个白炽灯,就可以了

网友R:
2.5平方的线来接一个电灯?你不嫌浪费呀!!

网友S:
36V的电压接220的灯泡.

网友T:
同意洞天的,不可能是电感吧

网友U:
同意edm的看法

网友V:
弄得有点玄.模糊!

网友W:
试问:40米线盘成圈是有涡流吗?

网友X:
楼主的目的,可能是提醒,附加电感在电路中、有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应当有这方面的感受或体验。
虽然,对所举例子一时失察;而楼上各位的回复,也狠精彩。
谢谢楼主。

网友Y:
这个不难,你用万用表量量灯泡线圈两端的电压,应该比灯泡的额定电压低很多,然后再去量电缆与电源接触点的电压,变可得出结论了。

网友Z:
还是用万用表测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