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卷绕变径问题

楼主(2006-04-24):
本人目前遇到个关于卷绕的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理出头绪来,现在越想好像越乱了,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能否指点我一下。
问题如下:
要把一卷线卷绕到另外一个盘上面去,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控制放线,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控制收线,要求张力恒定,线速度恒定。
我想问问,这两台电机频率之间的联系,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得出频率间的关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外加一控制器,控制器以放线,收线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做闭环控制的对比运算,就可得到放线电机与收线电机的脉冲偏差准确值了。

楼主:
谢谢!
能否用接近开关代替编码器来做脉冲?

网友A:
用接近开关会影响电机输出脉冲分辨率,从而影响整个控制精度。

网友B:
看你要求高不高!!
不高的话加个储线架就行
再好点的话加个摇臂,中间装个精密电阻
反馈到PID控制器

楼主:
谢谢零懿,谢谢wudp。
wudp能不能把加个储线架稍微做一下解释,惭愧,我没有弄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就是有个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张力
储线就是有一组固定多少沟的导轮
另一组导轮是可移动的,两组导轮之前的距离决定储线量的多少!!不知你见过押出机没有??一般押出机都会有!!
表达可能不太清楚!!
加我QQ:214582191
我给图片给你看

网友A(2006-07-03):
merlin :
       您好!
       好久没联系了,现那设备怎样了,一直蛮关注的,
       我司专业从事此方面电气控制,可浏览:     www.keyidanfoss.com.cn,若有疑问,欢迎来电。
    顺祝:
    天天开心!

网友C:
一个张力控制一个速度模式
你是用在卷染机吗?

网友D:
变频器设为力矩控制试试,我用于纸卷的收放,成功!

网友E(2007-02-28):
用张力和速度来控制,必要的话加一个缓冲的装置,具体的东西要看是什么控制对象了,是钢带还是纺线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F:
我也是做卷繞設備的,用變頻器的力矩控制很好啊

网友G:
现在的双变频控制收放线功能就是这样的,很成熟的技术了。但要说明用于收线的变频器要用带卷径计算功能的。我们用的是正弦009的,主机就用通用型003的就可以了,
要技术支持可和我联系0510-87080330

网友H(2012-09-11):
对:就是好学关于变频器设为力矩控制试试,我用于纸卷的收放,成功! 内容的回复:

请问用的什么变频器?

网友I:
复杂一点,可以在中间加一个过渡的导线轮,直径已知且不变,并且连接编码器测速,可以通过该轮的转速与收、放线轮的转速之比计算出收放线轮的卷径,并且也有利于恒线速度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就是好学关于变频器设为力矩控制试试,我用于纸卷的收放,成功! 内容的回复:请问用的什么变频器?

穿越片看多了! 当年生的儿子都上小学了还在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回复内容:对:就是好学关于变频器设为力矩控制试试,我用于纸卷的收放,成功! 内容的回复:请问用的什么变频器? 穿越片看多了! 当年生的儿子都上小学了还在问...

就你这素质。。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