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没有物料为何显示数据为罐子满?

楼主(2006-04-24):
为什么罐子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却是满的呢?

网友A:
参数设反了。

楼主:
用了很长时间不是初装了老大~!

网友B:
用的是超声波吧?是不是把料位高度和料到罐顶的空间没弄清楚?
把量程上下限设置改下试试呢?

网友C:
有的超声波物位计测“空高”与测“物位”需要选择,有开关或内部设定。

网友D:
把工况说清楚是什么表,什么介质,nozzle有多长,安装条件如何!
否则很难判断。

楼主:
是差压的~!E+H的仪表用了很长时间了~!有两年没有校验过了我刚刚接手有点迷糊~!

网友D:
原来是差压的,大家都被误导了,差压的话比较麻烦。
你最好叫e+h的服务人员现场看一看,否则的话在网上空口白牙,大家都不知道现场情况,你自己也容易被误导

网友E:
可能是负压侧的导管中空了

网友F:
测汽泡水位,空罐时变送器输出20mA

网友D:
测汽泡水位,空罐时变送器输出20mA[/b]
你是不是用的缆式雷达?

网友G:
仪表迁移或冲洗液的问题

楼主:
请问工控中人负压管空会这样吗?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