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测量方案

楼主(2006-04-24):
钢铁公司炼钢分厂环保车间污水罐(露天敞口锥型)要安装一台液位计,此前用过一台VEGA的雷达,由于污水罐内的是五六十度的回水,同时还夹带大量固体料,因此半个月时间探头上就会积累厚厚一层污垢,严重影响到测量;我用E+H的FMR231雷达去测,也是同样效果,我试过把雷达安装位置抬高(离液位),同时给雷达防护不被雨淋,效果比以前稍微好点,但只能用一个月左右,又会测量不稳定.请教哪位大虾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不是液位太深建议选磁浮

网友B:
选型不对,这种工况用231更容易结垢,
你试试e+h最新的超声波90?
抗冷凝抗污的能力很强。

就是不知道介质干扰大不大,能不能用超声波!
如果不大的话,可以用软件方法解决。

网友C:
试试射频导纳物位计
***********************
tjzkb05@126.com

张工   天津昌晖仪表

楼主:
该污水罐的下方中间有一个搅拌器,接触型产品我感觉不太合适.请有E+H超声波90资料的大虾发我一份,denghu_yida@126.com

网友D:
污水罐内的是五六十度的回水,同时还夹带大量固体料的情况。

应该用非接触式液位计如超声波液位计能解决问题。

你的污水罐相当是电厂锅炉的冲渣池,我应用过。

配合显示仪表,远传报警多可以的。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试试西门子的SITRANS LR400呢?相信你会满意的。
雷达测量不准,主要是回波处理的算法不同导致的,没有针对固体料位的反射波进行处理,所以就出现了测量不准的情况。
而LR400就有专门针对固体型的算法,而且成千上万的应用实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使用它就不需要关心它” – 这是数以千计的用户选择西门子物位仪表的理由之一。
呵呵,我不是做广告,完全是希望你能够放心的测量。

网友B:
楼上的,你做得就是广告,很多公司的产品都有针对固体料位的反射波进行处理,楼主的问题不只是固体料位的反射波问题,
“使用它就不需要关心它”
这是一种误导,客户使用仪表就应该懂得如何维护,不进行有效的维护,谁家的产品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除非在广告中才不需要关心。

网友E:
to:烧成灰的毛.
你能给出“广告”的具体定义吗?广告的本质是什么?
不能的话就不要说是广告。

还有,你知道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你有到污水罐上去过吗,味道如何?让你每爬十几个几十米的水泥罐,你天天去维护,你肯吗???
现在都是数字通讯,在上位机上一看就知道仪表目前的情况了。

楼主:
两位兄弟,你们别争了,我把客户那里放弃了.
我是专门推销E+H产品的代理商(我不是老板),我既当销售员同时也当技术员,前面说的CASE我自己估计无法长期正常自动控制:蒸汽/搅拌/灰尘/固体沉积物等等干扰因素,让我爬了十多次污泥罐实在不想爬了.
我这里有个新CASE,但客户要求控制成本,你们看看是否做得下,不要超过三万五,大家合作一下.热电厂的一个高温高压包(400度6BAR),不能用差压方法(现场局限).测罐内液位.顺便说一下,E+H没有合适产品.(主要是价格太高)

网友B:
to 下沙:
不要和我玩文字游戏,那是无聊人的玩意,即使给广告下了定义,他也不是一尘不变的,他仍然会根据语境的不同拓展它的外延,
你像吵架的话最好找别人,
另外,我爬过的罐应该比你多。但是适当的维护还是需要的,这不仅仅指雷达,关于各家的产品,如果你像争个两败俱伤的话,那就争吧!

to 老虎,

试试fmp40 加旁通

网友B:
fmp45也可试试

楼主:
TO:**毛毛
FMP45太贵啦.我本就想用45的,可面价达到五万;再说你提的40也不行啊,不允许用那种方式,客户提出的.

网友F:
射频电容料位计试过么?
可以用在高温 高压的地方。  里面介质是什么的?

网友G:
和你的客户说,成本是要控制,但是在能满足技术要求的条件下。!技术或工艺要求比价格重要的多!你送他一个几百块的浮子开关他不能用,那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的建议。说实话,E+H的产品确实不错,特别在液位这一块。

网友H:
支持  烧成灰的毛  另外对于楼主的帖子表示批判!

无论你是做什么的 如果想表明1个观点就 要把实际情况描述清楚!
比方 如果你发1个帖子: “我们有个罐子液位测量项目,用了E+H 的不行 请问谁家的产品能用啊?” 我这么举例是夸张了点 但是楼主的帖子确实跟着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你简单描述的测量环境和要求 对于一个专业的物位测量公司来说 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选型准确 安装得当可以很可靠的完成测量!!

你目前说用了2个品牌的产品都不行 究竟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类型的产品? 如何安装的? 都没有说明白,起码你要说是这2个公司的什么部门给你选择的?

搞物位的都清楚 E+H 和VEGA 是这个行业比较领头的品牌 如果他们的产品真的不行 其他的又如何呢?

网友I(2010-03-10):
电隔离小量程液位测量仪探头考虑了不粘性,但不知能否满足您要求。

电隔离小量程液位测量仪技术指标如下:

适用范围:水分子活度小于自来水的液体,耐酸碱腐蚀;

量程:0毫米至200毫米范围内;

精度:正负4毫米;

响应时间:不大于2秒;

信号输出:数字(232、485、422、CAN),模拟1VDC至3VDC;

工作电源:4.8VDC至8.0VDC;

功耗:不大于0.7W;

重量:不大于0.8kg.

电话:15146605966/045187571708

网址:xlcyw2010@yahoo.cn

网友J: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超声波估计也不会好用

网友K:
如果测量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何不试一下不锈钢浮球液位计呢?既便宜又可靠.

网友L:
楼上,是否考虑采用反吹风差压测量法

网友M: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越 是高科技有时候越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不锈钢浮球液位计。

网友N(2010-05-22):
清理天线  有污垢了

网友O: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使用超声波或者雷达液位计,改换为沉水试液位计,或者超音波液位计加反吹系统

网友P(2010-08-04):
比较恶劣的现场环境,我建议楼主选择非接触的射线测量方式,可以解决您的所有顾虑。我公司采用的都是低辐射的放射源,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如有兴趣,可进一步探讨。电话-010-82474259   QQ :827873040 李先生

网友Q:
我觉得不算问题,现在很多仪表都能搞定,向西门子,罗斯蒙特,E+H,VG等等,都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经常接触西门子的产品,推荐你用LR400吧,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打15140837724 我不是经销商,也是搞仪表的。

网友R:
超声波液位计应该不错,首先要保证超声波安装牢固,五六十度的回水蒸发量不会大,即罐口没有什么水汽,对超声波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S:
品牌不是啥硬道理,品牌有时是帽儿,有时是套儿,有时是裤衩儿

表计安装简单、运行可靠、信号稳定、抗干扰拽,木有它奶奶滴,这样那样的麻达事,,,才是真真的硬道理

价格便宜,是软道理

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资料见: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21460348.pdf

029-85398206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超声波液位计应该不错,首先要保证超声波安装牢固,五六十度的回水蒸发量不会大,即罐口没有什么水汽,对超声波不会造成影响。

赞同 这类工矿选择超声波是最好的了

网友S(2010-09-09):
五六十度的回水蒸发量不会大,,,,,,对超声波不会造成影响

睁着B眼,舌假话呀?

超声波好使滴,象前列县炎的锤子一样,,,,,,~~~~~~~~~~~~~~~~~~

网友U:
射频导纳物位计是个不错的选择。

具体参见:天津恒立仪表,www.hliyda.com

网友V:
其实楼主没那么麻烦,就用你们自己的VEGA雷达液位计就行,别投资了,做好参数设置,设置好虚假回波拟制,回波曲线学习,把响应速度改慢点

用抬高安装位置的方法是对的,配合相应设置可以解决问题。

再一个,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LR200,3个月去清一次导波天线上的泥巴,我想这是仪表维检工最基本的工作吧

网友S:
楼上2b,,,若不服呢,去用德国语B大调,朗读楼主的贴,2遍

鉴定完毕~~~~~~·······

网友V:
补充一点,只要接线注意点,把锁紧帽拧紧点,整体仪表是可以达到IP67防护等级的,不需要加特别防护装置

网友W:
我知道有一种液位开关就可以他是塑料的不生锈耐高温。可以加我QQ:64105614标注液位开关

网友X:
重新选个液位计 根据工况条件和仪表自控条件来选

网友Y:
一般,光导(钢带)液位计即可,北京滨德森可以。

网友Z:
如果在罐中能加一个测量管,可考虑伺服式液位计

网友R:
对:怪话二王 关于

五六十度的回水蒸发量不会大,,,,,,对超声波不会造成影响

睁着B眼,舌假话呀?

超声波好使滴,象前列县炎的锤子一样,,,,,,~~~~~~~~~~~~~~~~~~

内容的回复:

虽然你是怪话,但并不表明骂人的话就可以随便说,我看过你的很多回帖,有太多的脏话。说文明话就那么难么,一个人说脏话能说到你这样的毅力,的确不容易。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言,这本来就是集思广益的地方,怎么非让我说你的仪表是唯一的选择你就不说脏话了。推销仪表不是你这样的推销方法,实在不行我送你本推销书让你学习学习?

网友AA:
    都是些什么回答呀!有搅拌器还用超声波,无语!    雷达还像样一些,其实好用的话是放射源,不过放射源的害处大家都知道,换我的话我宁愿测量不好也不用。其次的话是接触式的磁致伸缩,外加静井。当然现在国内做做磁致的不少,最好还是选进口的,国产的毕竟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