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研华的调理卡?

楼主(2006-04-24):
我想选一款研华的数据调理卡,输入信号为20mV的电压小信号,帮帮忙啊?

网友A:
PCI-1718HDU
PCI-1718HGU
PCI-1741U
都是可以的。

网友B:
输出多大量程?

网友C:
不知是否是解決您的問題, 參考看看吧!

SG-3071 隔离直流电压输入/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F01020SG3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