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块调用的疑问

楼主(2006-04-24):
最近我在编程时把程序写入FC中就不好用,而直接在OB1里就特别好用,而且我发现有些FB,FC不清楚从哪里出来的,不能被编辑。请各位高手来解释一下。我先谢谢了,另结交用s7300编程的朋友,我的qq号是50590442,验证时请注明plc

网友A:
一般程序都是写在FC块里面,再用OB1块调用,但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不好用是指什么?
对于你说的FB和FC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的,我更是不明白,如果你是要写程序的话,你可以查入你想要的FB和FC块但是你的FB块要定义它的背景数据块.

网友B:
猜想:我估计你没有在OB1中调用功能块。另外你说的不能被编辑的FC或者FB可能是指存放在库里面的别人编好的功能。这些功能块加了密码,没有源程序你只能使用,不能看里面的程序当然也不能修改。

网友C:
不能编辑的很可能是系统功能块!当然不能被编辑。

网友D:
请问怎么进上了锁的原程序yangjiankang1982@163.com

网友E(2011-12-22):
在主程序里怎么调用FC和FB? 求助

网友F:
你可以使用在线或访问节点把原来工作存储区的东西都删了,然后在自己做。还要注意定义的块是不是在OB1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