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6-04-24):
我公司有一部射流真空泵,配备一台15千瓦2极电机,三角形接线,软启动时始终处于低转速状态,电流达到70A,无法完成软启动,,水泵部分已经拆卸检查,无问题,手盘动轻松。电机已经由电机厂方人员检查无故障。现怀疑是软启动部分问题,请问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直接启动试一下.确定一下故障所在.

楼主:
谢谢,厂方也是这个意见,明天照此试一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你串联的软启动器出了故障啊,又或者说控制软启动器的电路出了故障使得软启动器动作后,电机需全速运行时却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