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老话题: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06-04-24):
一个额定电流7A的电机,配一个多大的断路器?如果是国产的(比如德力西)应该选多大?进口的选多大?

楼主: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啊,谁能说一下吗。

网友B:
10A----16A

楼主:
富阿牛,这有公式吗?谢谢

网友B:
电工手册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做电工是不是每一样事都要做的这么仔细,如果那样做电工不是很累很累

网友A:
这么大啊。当然是不是大一些好啊。

网友D:
稍微大一些就可以

网友E:
电动机回路中断路器的选型只要按其额定电流选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10A就能满足。

网友F:
电机额定电流乘以7再乘以1.7与空开额定电流乘以10相比较,小于即可以.如果启动时间较长,空开大一个等级.

网友G:
有些事儿我们自己去解决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呀.

网友H:
国产应用6__10A,进口8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