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与上位机通讯(急)

楼主(2006-04-24):
现有一台S7-200CPU是226的用CP5611卡与上位机通讯
现在与上位机通讯不上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非常急在线等
SPZHCHH@163.COM
QQ:185035659

网友A:
S7-200CPU是226的用CP5611卡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上位机用的是STEP7 V3.2

网友B:
你只需要用PPI电缆就可以了,如果和5611连接的话,你plc端需要添加EM277模块。

网友C:
先检查端口设置吧.
CP5611与CPU的通信方式有好几种:MPI,AUTO,POFIRBUS等,看看通信设置的比特率.

网友D:
添加EM277是做什么用的?是DP模块吗?

网友E:
200的MPI应设置成19.20KBIT

网友F:
在设置PC/PG接口中选择用CP5611 PPI协议,设好波特率既可

网友A:
我们是朋友你好;
你的意思是S-200运行正常与上位PC机不通讯,上位PC机用的CP5611(MPI卡),你用的上位组态软件是什么?是WCC还是POROTOOL或是其他,
1 在STEP7 V3.2通讯硬件组态设置.2上位组态软件设置CP5611 卡.
3测试通讯状态.

网友G:
用DP通讯线连接CP5611卡和CPU 226通讯口,并在set pc/pg中设置CP5611通讯方式为MPI,通讯速率支持到187.5kbps。

网友H:
检查一下接口线是否良好。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CPU226原始设定速率是多少?CP5611的速率要和这个速率匹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