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MBE驱动?

楼主(2006-04-24):
各位大侠:
    问一下,怎么来配置MBE7.xx驱动呢?我已经启动了MBE,但是在数据库中选择MBE驱动是,ifix3。5提示说无法分配驱动映像表!这是什么意思啊?请大家给我个提示!!

网友A:
有知道的吗?告诉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没碰到此类问题,估计配置有错。系统配置SCADA组态中添加MBE驱动器,然后组态MBE,MBE的OPTION中缺省路径要填上!

网友C(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D(2009-04-22):
把源文件目录下的default文件拖到新建工程的PDB中试试

网友E:
用OPC吧。

IFIX的OPC比驱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