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二次回路

楼主(2006-04-24):
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在机电控制中,也叫控制回路,相对于主回路而言的。

网友B:
变压器 ,有分一次二次接线的

网友C:
控制,保护回路,计量,同期,备投,预告,事故信号回路等等

网友D:
首先要弄明白什么叫一次设备,什么叫二次设备,在电气线路中,像到开关、断路器、交流接触器、互感器等叫一次设备,接于一次设备的线路叫一次线路。像控制及信号器具、继电保护装置、自动装置、检查测量仪表等属于二次设备,用二次设备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明二次设备互相联结关系的电气接线图称为二次接线图或二次回路图

网友E:
说 的简单以点就是对一次实现控制,计量,保护,信号等要求的回路。说得不对请指教。

网友F:
说的对,我同意

网友G:
控制回路,检测回路,都应该叫二次回路.个人观点

网友H(2006-05-25):
那什么是二次控制,是不是对二次回路进行控制就是.

网友I:
我也不明白

网友J:
确切的说是变压器以后的线路都属于二次回路控制\信号\转换\运行

网友K:
服务为主回路的控制回路都是二次回路.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4-24 22:51:00 发表的内容:
  首先要弄明白什么叫一次设备,什么叫二次设备,在电气线路中,像到开关、断路器、交流接触器、互感器等叫一…
--------------------------------------------------------------------------------------------
同感):

网友L:
就是控制回路嘛。

网友M:
二次回路也一次回路相对应的,一次回路为主回路,二次回路为控制回路

网友N:
一次回路及是主电路,二次回路及控制回路,分高压和电力拖动

网友O:
一次回路为配电;二次回路为控制!

网友P:
同意别墅的说法。

网友Q:
同意kevindby的观点

网友R:
与一次设备直接相连接的如开关、互感器等均为一次设备。不直接连接的如:互感器的二次部分、开关的控制部分等等均称之为二次回路。

网友S:
明白了~!!一次回路就是配电~~二次回路就是控制回路~二次贿赂也就是说控制一次回路的工作状态~我理解的对吗?请指正

网友T:
理解正确.

网友U(2019-08-24):
有二次回路的图纸可以分享学习么

网友V:
那什么是二次控制,是不是对二次回路进行控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