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4-24):
我现在碰到一难题:公司有一伺服电机,带动皮带传送软管,到达一定长度后切段。但现在发现其切管长短变化较大。请问各位大虾,是否可能是由于编码器引起?如何修复?谢谢俄!

网友A:
不一定是编码器的问题,接写的问题也有很多可能,比如皮带和软管之间打滑,软管本身在传送过程中是否有弯曲

网友B:
原因可能两方面:
1、脉冲源是否稳定可靠?
2、机械传动问题,尤其是否存在“刘岩利”兄说的皮带和软管的打滑或软管弯曲问题?

  另外编码器采样是否只是电机轴端编码器反馈,实际直线负载皮带上无反馈吧?由于您采用的是电机拖动皮带传动,所以皮带在加减速瞬间容易发生拉伸现象,如皮带过松又加减速过快甚至会出现错齿.
  您可以这样试:以较慢速度进行传送定位,如变化减小说明就是打滑问题...具体建议:将伺服的加减速时间放的长些,这样可以减小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