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高手详细解释EH的M1261的用法?编程手册上没写详细!谢谢!为何无人回复?

楼主(2006-04-24):
 请教台达高手详细解释EH的M1261的用法?编程手册上没写详细!谢谢!

网友A:
M1261为高速计数器外部复位模式指定的标志位

网友B:
手册上API54 HSCR指令中讲得很清楚呀~
仅用在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用外部X点作复位输入点时。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且M1261=ON,则将DHSCR复位比较结果输出(Y被复位)。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但M1261=OFF,则DHSCR复位比较结果不输出(Y保持原来状态)。

楼主:
   谢谢yangyafeng的详细解释,我想用外部X复位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做计数器的快速复位可以吗?上升沿或下降沿过后计数器马上接着计数!

网友C:
外部复位点是通过硬件电路实现复位的.复位点导通(ON)时,复位.复位点断开(OFF)时,恢复计数.不存在上升沿,下降沿的概念.
但你可以通过在复位点接按钮(即可实现短时间的导通,近似于边沿触发)的方法实现快速复位.

楼主:
  谢谢teamo.wan的详细解释,但我想要的复位时间不能大过0.3MS!不知怎样才能做到?我用的是旋转编码器计数,高速时每分钟近600转!每转计数360!要求每转复位一次!

网友C:
那你可以利用内部程序指令或特M来实现快速复位,
不用外部复位点.